格式是ile的skill,用什么打开?

楼主(2013-03-22):
我用noetpad++打开都是乱码

网友A:
加密的skill,知道密码的话可以读取调用,但是不能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的skill,知道密码的话可以读取调用,但是不能编辑

这样,那没有加密的一般都是什么格式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那没有加密的一般都是什么格式的呢

没有加密的,是i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