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09 的PCB转成Protel99格式问题,万分紧急啊,都延期啦!!!

楼主(2013-03-22):
上次在兴森Layout了一块八层的PCB,我们给他们的是protel99格式,兴森的工程师使用altium09,在交货时他们给了两种格式ALtium09(A版本)和Protel99(B版本)。现在我们在改版。我使用B版本在Protel99中导入了网络表,然后将B版本转到Altium09上画板。画完后才发现有个地方需要修改原理图。我想将画好的这个板子转成Protel99格式,然后再按之前那样导入网络表。但是保存时有好几种格式,我不知道要保存成哪一种才能被Protel99正确识别就像兴森的B版本那样在导入网络表后还能转到Altium09上画图。试了好几种格式都发现板层混乱现象。哎,求救啊?Altium09要转成什么格式才能像兴森的B版本那样啊?B版本的后缀是“.PCB”

网友A:
让他们修改呗

网友B:
输出一个4.0的版本,在用99打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们修改呗

Money是问题啊,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ney是问题啊,哥

半天以内的工作量,他们是不收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天以内的工作量,他们是不收钱的

不太可能吧,因为他们Layout的那次已经投板了,我现在是在改进一些缺陷。这样不会收费?

网友(点评):
不会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一个4.0的版本,在用99打开,就ok了

4.0好像也不行啊,用99打开的时候需要一些设置,我选了“OK”打开后内层混乱了。不知能否提供详细的步骤解析呢?

网友C:
改为4.0版本,不过这会出现一些不兼容的地方,你拿到兴森的99格式的PCB,是经过兴森的工程师们在99软件里优化过的。建议99改完原理图-出网表-AD导入网表-AD修改PCB -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为4.0版本,不过这会出现一些不兼容的地方,你拿到兴森的99格式的PCB,是经过兴森的工程师们在99软件里优 ...

请教一下,AD9如何导入Protel的网表?

网友(2020-07-30):
你太牛了,还有倒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