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达林顿电路搞不懂啊~~

楼主(2013-03-22):
师傅们:
帮帮我啊,达林顿电路搞不懂啊,里面的R1,R2,R3分别是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加这三个电阻,他们的值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希望师傅们帮帮我,谢谢~~~

楼主:
还有里面的两只二极管是干嘛的?是放倒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里面的两只二极管是干嘛的?是放倒的吗?

ULN2003驱动器输出端的二极管作用
ULN2003的输出端可达500mA/50V.
输出端的二极管学名续流二极管,英文freewheel diode。
如果ULN2003的达林顿管输入端输入低电平使其截止,其驱动的元件是感性元件,则电流不能突变,此时会产生一个高压;如果没有二极管,达林顿管会被击穿,所以这个二极管主要起保护作用。
由于ULN200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为了让这个二极管起到续流作用,必须将COM引脚(pin9)接在负载的供电电源上,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续流回路。

楼主:
楼主你好:
那么R1,R2,R3分别是什么作用了?取值是什么依据呢?

楼主:
同志们帮忙啊,小弟完全不懂啊

楼主:
那ULN2003这个芯片输出,需要上拉吗?我看原理图都没有上拉的。

网友:
想当于数字晶体管了,这样的话你外部就不需要加限流电阻了,这样的一般用在开关驱动电上

楼主:
输出是里面的达林顿管输出,是个OC门,为什么不 要加上拉呢?输出加上拉不是限流的作用吧

楼主:
兄弟们,帮我解答下嘛,是在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是里面的达林顿管输出,是个OC门,为什么不 要加上拉呢?输出加上拉不是限流的作用吧

上拉就是你外部接的負載!

ULN-2003 High Voltage, High Current Darlington Transistir Array

通常是拿來接馬達這類,需要高電流或高電壓的裝置,馬達另一端是接電源,對線路來講就相當於上拉的作用。

楼主:
楼主你好:R1应该是限流作用吧,哪R2,R3是什么作用呢?达林顿电路里面好像没有这两个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R1应该是限流作用吧,哪R2,R3是什么作用呢?达林顿电路里面好像没有这两个电阻啊??

加入 输入处于悬空,R2,R3就使两管子处于截止状态,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R1应该是限流作用吧,哪R2,R3是什么作用呢?达林顿电路里面好像没有这两个电阻啊??
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R1限流保护BE结的
R2/R3在这里是取什么作用呢?请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R1限流保护BE结的
R2/R3在这里是取什么作用呢?请详细讲解下,谢谢~~

R1限流保护BE结的
R2/R3在这里是取什么作用呢?请详细讲解下,谢谢~~

电阻就起电阻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再解释。
是三极管,哪么你想让它按你的想法工作,是不是得给它正常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图中3个电阻共同决定了三极管工作时的各B,E  极电流。 同时 R2,R3在关断时起下拉作用的。
你用电工原理里学到的知识,列出方程组解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