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进拉线速度的技巧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侠,你们拉线时是怎么拉的啊?有什么技巧吗?我拉线时,速度特别慢先把板子缩小,看相连接的两个焊盘脚位置,考虑怎么走,然后再放大找到引出沿着所想路径走,有时候一根线要走在两根线中间,我还会看看线不要越过了其他线,免得两根线交叉,这样速度特别慢,你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啊?求指教!

网友A:
    这个需要经验的积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速成办法 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经验的积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速成办法 多练习。

多谢!

网友:
    对于新手来讲,ok的布线是改出来的。只有改多了,才有足够的经验以后布板的时候一次性拉好的概率加大。

网友:
    多拉多改,天天拉夜夜改,练到量变达到质变!

网友:
    布局很重要,从原理开始就要有一个整体的思路,然后按功能模块去细化。
好的布局,很多地方双击就可以走线。

网友:
    其次就是软件的快捷键个性化设置与使用也很有助于提高速度。

网友B:
    来找我吧。我用10分钟教你两招速成的。

网友:
    强烈要求JIMMY大师出书,有没有,要的顶起

网友:
    布局布线思路要清晰,靠经验,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鼠标移动和双击速度要快。。。

网友C:
    JIMM老师怎么找你呀,希望能得到你的真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JIMM老师怎么找你呀,希望能得到你的真传了

多来参加论坛的培训。

网友:
    当然有速成法!一天就能学会!格栅法!

网友:
    好的,谢谢JIMMY老师。

楼主(2013-04-26):
引用 网友B:
来找我吧。我用10分钟教你两招速成的。

jimmy,太好了,我在群里找你啊

网友:
孰能生巧啊

网友:
看电脑配置

网友:
板子的脚位大都是那些,模块化之后记住脚位的大概位置,多练习吧

网友(2013-11-16):
泛泛而谈啊,我觉得要左右手配合使用的,PADS这软件感觉快捷键很多不够合理,键与键的跨度太大了,左手主要是键盘,右手是鼠标,这样功能就很明确了,左手负责键出命令,而右手就是调整方向,控制好界面,和游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