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3-03-22):
请教各位大神,时钟和差分线是什么?需要怎么画? 还有如何确定走线的线宽?小弟新手

网友A:
根据阻抗来算 线宽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阻抗来算 线宽的间距。

那请问一下,是怎么个算法呢? 俺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