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中对整体线路旋转角度的探讨,

楼主(2013-03-22):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想把一个模块电路进行整体旋转45度,但是pads中只能够90旋转,于是用了jimmy大师以前教的一个方法,将这个文件转到protel里面弄,结果效果不是很理想(可能是自己操作原因)
    后来就想到一个方法是将这个块弄在cad里面旋转,先用了一个小板试了一次,居然成功了!我那激动啊,结果用我要用的那模块去试,结果出现了线不旋转其他都能够旋转的情况。结果又试了几个其他的板子结果成功旋转和线不旋转各占50%,找了很久都没找出原因,所以特发此帖,让各位大神帮忙试试!!!
    我的转换方法:1.导出dxf文件    2.用cad打开,右键旋转,随便点一个点输入你要旋转的角度,3.保存dxf文件  4.用pads导入dxf文件即可
    注意要把泪滴给取消,不然有泪滴的线无法旋转。

以上方法会出现两种结果1.旋转完全成功  2.其他都能够旋转,就那万恶的走线动都不动一下。

个人觉得既然有板子能成功其他的都应该行,可能只是某些地方出了些小问题,故想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怎么都没人啊!伤

网友: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A:
    create union,然后select any,然后set group origin,设置你要以哪个点旋转,然后select union,然后radial move,任意角度转吧,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 union,然后select any,然后set group origin,设置你要以哪个点旋转,然后select union,然后ra ...

    这个貌似只能对元器件旋转吧,我说的是把整块电路旋转,包括走线

网友(点评):
对的,PADS不行,转到AD里在转吧。这没有太好的办法。很痛苦。

网友B:
    鉴定完毕,线无法旋转

网友:
    那还得再学一下ad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只能对元器件旋转吧,我说的是把整块电路旋转,包括走线

用cad旋转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鉴定完毕,线无法旋转

    有的板子是可以旋转线的,但有的不行,

网友C:
    我也试过好多种方法,没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好多种方法,没法实现,

这方法有的可以,有的又不行

网友D:
    用AD进行,你想怎么转都行。

选择你要转的元素,将属性的翻转角度由90度改为45度,然后一按空格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进行,你想怎么转都行。

    选择你要转的元素,将属性的翻转角度由90度改为45度,然后一按空格就转了

只是想试试其他方法,

网友A:
    好吧,如果没有AD是不是可以先把整个板子做个reuse,然后全部unroute,把器件用union转了,再reuse进走线,有没可行性?

网友E:
    最重要的一点,你的线不管你做不做REUSE,你都转不了45度。大侠,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有的板子走线可以旋转有的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重要的一点,你的线不管你做不做REUSE,你都转不了45度。大侠,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有的板子可以旋转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如果没有AD是不是可以先把整个板子做个reuse,然后全部unroute,把器件用union转了,再reuse进走线, ...

reuse只能以90度的倍数旋转的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A:
    好吧,如果没有AD是不是可以先把整个板子做个reuse,然后全部unroute,把器件用union转了,再reuse进走线, ...

    应该没有可行性

网友F:
    好像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