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的工作频率问题

楼主(2013-03-23):
射频同轴SMA的工作频率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是不是指通过的信号频率必须小于它。另外,若通过数字信号的话,对SMA的频率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
你说的工作频率应该是SMA最大的频率吧。如果是,那么你的信号应该要小于它,比如你的SMA标称频率是20GHz,那么你的信号速率应该在15GHz以下。因为厂商很多时候为了宣传效果,通常会把频率说得比较高点。所以一般情况下,高速的SMA头最好比实际的速率或者带宽高3~5GHz咯。数字信号也是一样的,对频率有要求,毕竟随着频率的不一样,很多参数都在改变。

网友:
一般用VSWR评估SMA头,好的头@3GHZ小于1.1或更小

网友:
20GHz没问题

网友(2013-05-08):
同轴连接器的最大工作频率: 取决于外导体的内径, 工作频率必须低于最低高次模(圆波导模式)的截止频率.

目前,世界上工作频率最高的SMA为southeast公司,能够到26.5GHz。国产SMA要差一些。

网友:
SMA是同轴接线接头,对于同轴线,它是由内外导体构成,中间是填充的介质,同轴线有一定的截止频率,是个上限,也就是厂家标的频率,实际传输的信号频率都要低于截止频率才行。若是通过数字信号,那得看你数字信号的频率,因为数字信号也是由无穷多个正弦波组成,因此只要你数字信号的最高频率没有超过截止频率,都是可以传播的。另外,就是你数字信号的上升沿,也就是rise time,这个时间越短,所包含的高频分量也越高,只要不超过你同轴线的截止频率,都可以无损耗地传播。

楼主(2013-06-15):
在考虑SMA频率的时候,需要考虑信号3、5次谐波频率吗,还是只要考虑基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