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运放电路

楼主(2013-03-23):
这个是什么运放电路啊》??、输出直接跟负极相连,有什么意义??

网友:
你的in前面还串有电阻吧

楼主:
这个是不是就是个电压跟随器啊

网友:
IV变换器

楼主:
IV变换器是什么意思?请解释详细点嘛,我是不专业的人,呵呵。

网友:
嗯~五樓的高人果然見多識廣!

学习了!电流转电压。。好处呢? 对于好处没弄清楚,求兄弟指点下!

网友:
有另一篇文章說,為了減少運放偏壓電流(Bias Current)造成的誤差,正極最好用一樣的電阻落地。

网友:
学习了!电流转电压。。好处呢? 对于好处没弄清楚,求兄弟指点下!
-----------------------------------------------------------------------------------------
阻放大器/电流电压转换器

阻放大器电路将电流转换成比例的电压。它也被称为电流电压转换器或简单的I至V转换。转阻放大器,具有理想的零输入电阻和低输出电阻。跨导放大器有很多应用在每天的日常电子。例如,转换电流成比例电压的光电二极管,数字模拟转换器(DAC)的应用等电流电压转换器有两种类型,被动和主动检测。

网友:
好處???

用很多之後廠商就會給你好處!

网友(点评):
果真是老馬識途,見多識廣。

网友:
P调节器

楼主:
高手 就不一样啊,看样子人多力量大,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