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VDS 信号传输电缆辐射问题

楼主(2013-03-23):
            最近做一个项目,采用LVDS接口的显示屏幕。经测试发现电路板接上LVDS数据线后在频点1568M附近产生了较强干扰(-57dBm)取下数据线干扰消失(数据线采用普通电缆制作的双绞线,显示屏接口时钟为30MHz)。LVDS 接口设计时已经充分考虑了LVDS接口设计注意事项。
     对此现象感到非常困惑。首先可以确认辐射本身不是由于板子本身产生,因为线缆取消后辐射消失,其次LVDS双绞线本身就是可以降低EMI,不知为何反而成为辐射源。
          对此不知有什么较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线加磁环

楼主:
    辐射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纜線原本就可能形成天線輻射出干擾,輻射源不一定是來自 LVDS 的訊號本身,有時候是 CPU 的時脈,只不過是透過 LVDS 的纜線傳播。建議樓主先找一下 1568MHz 是哪個時脈的倍頻,例如 CPU、Ethernet...等,釐清輻射源才好下對策。

    LVDS 是屬於差動訊號(Differential Signal),理論上輻射會較低是沒錯,但一般來說纜線也要做屏蔽(Shielding),以銅箔或金屬編織網包覆接地。發現輻射干擾時,用共扼線圈(Common Choke)有時候會比磁珠(Bead)來得有效。

謹此建議!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謝啦~好人!

楼主:
    受教了,点醒梦中人。曾经更改过显示时钟频率,辐射频率并没有改变。有一点还是不明白,如果说是其它时钟产生的辐射,因为其它时钟源并没有与线缆直接想连,干扰是通过什么方式通过线缆产生辐射呢?难道是空间耦合吗?

网友:
    關於輻射是怎麼產生的,原因有很多。小弟的專長也不是射頻(RF),不過可以略為解釋一下。

    沒接纜線時沒有輻射,接了之後訊號傳導路徑變長,可能接近某個輻射源四分之一波長(1/4 λ)的整數倍,反而變得更容易發射,所以輻射干擾就跑出來了。意思是說,雜訊一直都在,只是有沒有合適的路徑讓它輻射出來。

改變顯示頻率的時脈,對於輻射干擾無太大改善,這種狀況也很常見。處理器顯示界面(Display Interface)的時脈,通常也是來自處理器的時脈,不外乎是除頻(Clock Divider)、鎖相迴路(PLL)升降頻。時鐘(Clock)的來源不變,只是改變除頻的倍率,事實上都還存在著主頻的影子。

    我們通常只分析時域(Time Domain)訊號,常常忽略了頻域(Frequency Domain)的分析。一個示波器上看到的方波,它的上升緣或下降緣有正過激(Overshoot)負過激(Undershoot)振盪(Ring)的現象,對於富利葉轉換(Fourier Transform)來說,它都暗示著訊號中暗藏著更高頻的成份存在。

    发现你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提刑司好!向提刑司致敬!

网友:
    1568 = 7 x 7 x 2 x 2 x 2 x 2 x 2 = 49 x 32

可以找一下,板子上有沒有類似 14MHz、28MHz、32MHz、49MHz....等,上述因數各種乘積組合而成的時鐘或晶振。

网友B:
    LVDS数据线后在频点1568M附近产生了较强干扰(-57dBm)取下数据线干扰消失

频点是够高的,相当于1.568G的位置,另外就是-57dbm相对来说能量也很小了,是否是接受到的能量,有屏蔽措施吗? 或这双绞线再做一个锡箔包裹。

    哇~五顆星的版主耶!高手出招果然不一樣。

楼主:
    板子上时钟源为26兆,其它的时钟通过处理器倍频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数据线后在频点1568M附近产生了较强干扰(-57dBm)取下数据线干扰消失

频点是够高的,相当于1.568G的 ...

    我估计是处理器主频的2次或者是3次谐波。强度已经很大了,噪底才负九十,我用导电布包裹线缆后确实下降很多。另外,加磁环没用。这个频率磁环已经不能衰减了。磁环可以滤除在几百兆的干扰。

网友(点评):
所以解決了嗎?

楼主:
    处理器输出的rgb信号中的时钟做了包地处理。各信号线做了等长。源端加10欧的匹配电阻。干扰信号来源有可能是时钟,行同步和幀同步信号叠加过来的,后续我想查查这三个信号的过冲下冲和振铃情况

网友:
    LVDS 端還可以預留共扼線圈(Common Choke)的位置,聽說這東西對 LVDS、MIPI DSI 或 HDMI 這種差動(Differential Interface)傳輸還蠻有效的!

网友C:
    我還想到一點,你 LVDS 差動端有照 Strip Line 或 Micro Strip Line 的阻抗線來走嗎?

    附檔是 TI LVDS Application No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還想到一點,你 LVDS 差動端有照 Strip Line 或 Micro Strip Line 的阻抗線來走嗎?

    100欧带状差分线。每条线两个过空,孔径6mil

    Good !

网友D(2017-04-14):
    你好 请问 问题后面解决了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问 问题后面解决了 吗

    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可以分享下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兄弟 LVDS辐射问题解决了   能请教下处理的方法吗

楼主(2017-05-23):
    对原始信号进行滤波处理.线缆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