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方案做的电源适配器,空载时输出电压在19.0V到19.5V之间跳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3):
使用OB2269方案做65W电源适配器,空载输出时,发现输出电压在19.0V到19.5V电压之间跳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源电路如图所示,各位大侠发表下意见。

网友A:
可能需要一个几百k电阻的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一个几百k电阻的负载吧

电路中已经加了20K假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中已经加了20K假负载。

坐等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