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Artwork,点击文件ADD新增的文件夹会

楼主(2013-03-23):
2金币
如下图我添加一个“Drill_Dimension”属性的文件夹 怎么带出下面那么多内容?  一个个删除太麻烦了

网友:
有你发帖子的时间 早删完了

网友A:
1.只显示你需要的层面,其他层都关掉,再add
2.add 后,只显示你需要的层面,其他层都关掉,右键所add的gerber层,选择match display

网友:
是两种方式,不是两步哦呵呵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显示你需要的层面,其他层都关掉,再add
2.add 后,只显示你需要的层面,其他层都关掉,右键所add的ge ...

感谢您的回答,您所说的
只显示你需要的层面,其他层都关掉,再add
请教下 你所说的其它层都关掉,是怎么关掉的呢? 是都不展开吗?我试了展不展开都是一样的哦 ,还是要一个一个cut掉?

网友:
关掉的意思,就是把相应层面的勾勾去掉,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