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跨隔离带,不能通过EMC标准测试,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3-03-24):
如附图,信号跨隔离带,在做群脉冲测试时发现丢脉冲(使用安川驱动器测试不丢,因其为低频,高频做了滤波;使用松下驱动器的时候会发现有丢脉冲)。
背景如上所述,请问,能否有人帮忙分析问题所在。
现在我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光耦对信号隔离。还请赐教,此方法是否合适。
鄙人刚接触EMC测试,对EMC了解还不多,有无合适的资料推荐给我学习。
多谢大家的阅读及帮忙!

隔离带为电源和地,信号为脉冲信号

隔离带为电源和地,信号为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要加在跨层分割的地方。另外,考虑下滤波器是不是选得不对啊,有源滤波器还是无源滤波器?
考虑下滤 ...

呵呵,你好,首先,对你的回答表示感谢!
滤波器是做在驱动器里面的
我的板子 只是接收脉冲信号
方案已经在另一块板子上做了验证
对跨隔离带的信号,使用光耦隔离,可通过EMC测试
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