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贴片功率MOSFET极佳的散热效果

楼主(2013-03-24):
项目中用了PQFN 封装的功率MOSFET,PCB设计中,将焊盘用大面积的铜皮覆盖(Top、Bottom间用过孔连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散热措施吗?有与这种封装对应的有散热片吗?

PQFN MOSFET

PQFN MOSFET

网友:
看看这个怎么样
http://assmann.us/specs/V5618A.pdf

网友A:
如果是几个MOSFET靠在一起,还可以用长一点的。
http://assmann.us/specs/V5618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几个MOSFET靠在一起,还可以用长一点的。
http://assmann.us/specs/V5618B.pdf

这感觉挺好的,安装怎么考虑,好像没定位孔。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感觉挺好的,安装怎么考虑,好像没定位孔。

用硅胶粘住就可以了,我试过双面胶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硅胶粘住就可以了,我试过双面胶也可以的。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散热片啊,加大铜面积多可以,
打孔,背面覆铜也可增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