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差分线设置不成功

楼主(2013-03-24):
我选了两个网络想设置差分线,右键菜单居然是灰色,而有的线有可以自动设为差分线,

网友A:
2种情况,原理图中式单点无法定义差分网络。第二种情况,结构要定义成custom 才行。呵呵

网友(点评):
设置差分,结构貌似不需要定义成Custom也可以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种情况,原理图中式单点无法定义差分网络。第二种情况,结构要定义成custom 才行。呵呵

原来我从FBA里面引单点差分做测试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整也整不出来,后来在2端加了个电阻,结果就可以定义了~真有点扯淡,呵呵

楼主:
我用的是keyin netlist模式,不知道咋回事,就是不能设置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