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CB上添加板层序号?

楼主(2013-03-24):
怎么在PCB上添加板层序号?

网友A:
将某一层置顶,按P+S组合键,然后按TABLE,在对话框text中添加层名即可,效果如下:

不知你要的是不是这种效果

楼主:
看过国外的一些板卡,假如是6层板,在成品板上可以看见每一层的序号1、2、3、4、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某一层置顶,按P+S组合键,然后按TABLE,在对话框text中添加层名即可,效果如下:

不知你要的是不是这 ...

看过国外的一些板卡,假如是6层板,在成品板上可以看见每一层的序号1、2、3、4、5、6

网友:
有没有图片 可否提供一下

网友:
我也是直接写1,2,3,4来表示的

网友:
同二楼,先放文字,再选对应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