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恢复?

楼主(2013-03-25):
在layout状态下删除GND的VIA,不小心选了复选框,现在删除一个,所有的GND的VIA都没有了,请问该如果恢复?

网友:
    撤销,如果无法撤销,就重新来过吧!我一般都把GND过孔锁定。

网友:
    如果你保存了,就没机会复原了,所以一般VIA都锁定

网友:
    撤销不行,就重新来过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走一会线,及时用过滤器选择过孔锁定;你那种情况可以,往前后退;如果后退不了,保存当前的图,在PROJECT项目备份里面找一个孔没删掉的图,复制出来,切换对比看看,那里的孔掉了,然后选择哪个没掉的图里面的孔,创建一个重复使用,倒进当前的图,原点要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