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1拉线时的的问题

楼主(2013-03-25):
pads 9.1 在使用时,有时候改一根线,附近的线会变得和下面的图片里那样,不知道在那里可以设置?另外请教高手,PADS 9.1 在哪里设置可以让我的电脑上的每一个PCB文件,都是按5分钟保存一次,保存文件数10个,目前只发现可以一次性更改保存的文件数,没找到在哪里可以更改保存的时间间隔。

楼主:
刚看了一下,最多只可以保存9个。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上面描述的拉线问题在DRP保护模式下,会出现这种问题,关掉DRP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A:
在option——global——backups中可以修改保存间隔和数量,最大保存9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global——backups中可以修改保存间隔和数量,最大保存9份。

貌似你说的这个要对每一个PCB文件设置一次,保存时间。我希望是一次设置之后,只要是我电脑上面的PADS打开的文件,都自动是3分钟保存一次。因为用的都是和谐版的,所以有时候做到一半软件出问题,后面你懂得........

网友:
最好别设置那么短时间 备份   有时候你正在操作时候 它要备份  可能出现崩溃, 我基本上都是手动备份,ctr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