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allegro16.5转换成PADS9.5的方法呀!先谢谢了!

楼主(2013-03-25):
各位大侠allegro16.5转换成pads9.5的方法呀!先谢谢了!

网友:
    1、在Allegro里面加载Mentor提供的Skill,运行skill输出一些中间文件;
2、在Pads9.4以上版本中,用Import,扩展名选择brd格式,即可自动导入;

    详细方法见Mentor帮助文档:X:\MentorGraphics\9.4PADS\docs\pdfdocs\allegro2pads.pdf

楼主:
    这位兄弟Mentor提供的Skill在哪个文件夹里面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Mentor提供的Skill在哪个文件夹里面可以找到的

2楼说的参考文档里面有说明的,不过里面说只最高只支持16.3转PADS,楼主需要再装个16.3以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