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走等长线时,是预估等长的长度,还是先把线走好,再看最长的一根线来确定线长啊

楼主(2013-03-25):
    大家走等长线时,是预估等长的长度,还是先把要等长的线连好,再看最长的一根线来确定绕线的长度啊

网友:
    向最长线 对齐

网友:
    老大要求我们先按规则把线练好,找出最长的那根,然后把它修到最短,所有线跟着它绕

网友:
    三楼的没错

网友:
    除非固定长度,比如俩IC之间给出建议走线长度了,那都按照那个来,如果没有的话,当然靠最长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