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的板子文件,导入到cam350看不到没有定位孔了?

楼主(2013-03-25):
做了个板子,上面有一个USB公头,artwork后导入到cam350 USB公头的定位孔没了,这定位孔是USB 公头的 symbol带的, 要怎么解决啊? 感谢

网友A:
我只能说生成光绘有问题,没有把不规则焊盘的转孔文件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生成光绘有问题,没有把不规则焊盘的转孔文件生成

感谢您的回复,要把这孔调出来,要添加什么层呢?

网友A:
Manufacture---Nc---nc 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ufacture---Nc---nc route

感谢哦  但是我好像点过这个了哦  ,还是要感谢您, 还有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吗?

网友B:
    nc route 导出来,你导进CAM350还是会啥也看不到。。。

网友:
    楼上正解,route后需要把route文件打开,删除%前的内容,cam350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 route 导出来,你导进CAM350还是会啥也看不到。。。

感谢您的回复,我ncroute导出来的内容如下 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在Cam350里面看到椭圆孔, 圆孔能看到的哦

    (---------------------------------------------------------------------)
    (                                                                     )
(    NC ROUTE Log                                                     )
(                                                                     )
    (    Drawing          : #Taaaaaa06212.tmp                             )
(    Software Version : 16.3p003                                      )
    (    Date/Time        : Tue Mar 26 16:55:22 2013                      )
(                                                                     )
(---------------------------------------------------------------------)

 Processing NC Parameters file ...

 NC PARAMETERS
    -------------

    FORMAT                   3.5
 MACHINE-OFFSET                x:0.000000        y:0.000000
    FEEDRATE                1
 COORDINATES                ABSOLUTE
 OUTPUT-UNITS                ENGLISH
 TOOL-ORDER                INCREASING
 REPEAT-CODES                YES
    SUPPRESS-LEAD-ZEROES        NO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NO
 TOOL-SELECT                NO
 HEADER                        none
    LEADER                        12
 CODE                        ASCII
 SEPARATE                NO
 OPTIMIZE_DRILLING        NO
 ENHANCED_EXCELLON        NO
    SCALE                        1.000000

    -------------------------------------------------------------

    Processing route path data ...

 WARNING: No route path data was found for processing.

-------------------------------------------------------------

 Processing slot hole data ...

    WARNING: Can't find NC Route bit file (ncroutebits.txt)!
              Using T01 to route ALL route cuts.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the same as or smaller than 157 found for an OVAL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the same as or smaller than 24 found for an OVAL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the same as or smaller than 24 found for an OVAL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the same as or smaller than 28 found for an OVAL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WARNING: No toolcode of a size the same as or smaller than 28 found for an OVAL slot!
          Defaulting to T01 as toolname.

 OVAL      slots routed: 5
    RECTANGLE slots routed: 0

    -------------------------------------------------------------

 NC Route file USBtoLAN0326-4.rou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gram completed.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我一直没这样弄过啊?什么情况需要操作这些?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没有资料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