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大家有没有将测得的TDR数据转换成S参数的方法和经验啊,我最近在研究。

楼主(2013-03-25):
单位有台高速示波器,可以测试TDR,但是没有VNA,现在想得到S参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测得的TDR数据装换成S参数,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A:
从时域到频域的转化好像HFSS和CST都能实现这个过程, 具体还没见过能专门进行这种转化的工具,去网上找找看看有没有时域转频域的工具吧。 而且波形带宽要足够宽才行 ,你TDR的波形带宽应该不容易实现吧。
看看能不能借助调用HFSS等软件内部程序来实现。  这个 有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从时域到频域的转化好像HFSS和CST都能实现这个过程, 具体还没见过能专门进行这种转化的工具,去网上找找看 ...

还可以编程,扫频,
想到的方法都很麻烦。哎呀,还是算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编程,扫频,
想到的方法都很麻烦。哎呀,还是算了吧 。

谢谢您 呵呵
HFSS我会用一些功能,那我从这个下手,看看有没有可能。

网友B:
用MATLAB自己写程序进行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ATLAB自己写程序进行变换

这个难吗?呵呵
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MATLAB我倒是有很多同学在用,可以向他们学习。

网友C:
可以使用TEK 的Iconnect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TEK 的Iconnect转换。

谢谢您
老板的意思是不买硬件,看有没有什么程序或者仿真软件可以实现,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老板的意思是不买硬件,看有没有什么程序或者仿真软件可以实现,呵呵。

这就是个软件!!!!!!!!!

网友D:
你这个想实现的功能和lecroy的SPARQ实现的功能一样,但是这个不单单是时域转频域那么简单!用S参数转TDR很容易,一个公式就可以搞定(虽然这个转化的TDR和实际TDR测试的原理是有所区别的)。但是TDR转S参数有些问题光软件是搞不定的,不然lecroy也不会专门整一个仪器来卖了。即便是这样SPARQ的动态范围指标依然也达不到网分的指标,毕竟几万美元的东西还是没法和几十万美元来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想实现的功能和lecroy的SPARQ实现的功能一样,但是这个不单单是时域转频域那么简单!用S参数转TDR很容 ...

请问yu xuan兄,s参数转TDR的方法是什么,我是模拟tdr原理来做的,可以用公式直接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yu xuan兄,s参数转TDR的方法是什么,我是模拟tdr原理来做的,可以用公式直接算吗?

可以去参考HFSS帮助文档中TDRz那一章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软件!!!!!!!!!

哦 我不懂 谢谢谢谢 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参考HFSS帮助文档中TDRz那一章说明。

好的  我去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