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走线时反应慢问题?

楼主(2013-03-25):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使用allegro 15.7走线时反应很慢,感觉时间用的越长感觉越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还有用stroke命令放大缩小时也是很慢!

网友A:
做下database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下database check

没有用。我目前的做法是关了重启一下。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的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加大电脑内存试试

楼主: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电脑硬件方面的问题。内存我加了试了一下,没效果。所以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知道那位兄台有遇到过。麻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