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大家有没有将测得的TDR数据转换成S参数的方法和经验啊,我最近在研究。

楼主(2013-03-25):
单位有台高速示波器,可以测试TDR,但是没有VNA,现在想得到S参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测得的TDR数据装换成S参数,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A:
如果是泰克的TDR貌似icconnector模块可以

另外intel几年前提出set2dul也行,那个是用单根的线走成类差分的形式用TDR来测试差分线的S参数,使用TDR探头比较方便测试

(英文单词可能有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泰克的TDR貌似icconnector模块可以

另外intel几年前提出set2dul也行,那个是用单根的线走成类差分 ...

谢谢
 我们是安捷伦的示波器 需要再购买一个软件才可以转换S参数 但是软件很贵啊

网友(2013-05-22):
是SET2DIL,这软件是Intel 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