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请教

楼主(2013-03-25):
HI;
运放电路分析请教

楼主:
请问下运放的VREF在这里是指的什么意思?下面的那个计算公式看不懂~~~

楼主:
这个我搞懂了,把VREF看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运放的VREF在这里是指的什么意思?下面的那个计算公式看不懂~~~

VREF 是一个中点电压 外加的

网友:
由输出电压计算门限电压值,就是窗口比较器的设计思路

网友:
楼主你的结论好像有点错误吧。
根据虚短虚断,两个R2之间的电压为Vin(t),根据分压原理,两个R2之间的电压为(Vo(t)+Vref)/2,所以有Vin(t)=(Vo(t)+Vref)/2;即Vo(t)=2*Vin(t)-Vref,将-6.7<Vo(t)<6.7带入,可以得出结论:Vin(t)<-2.35时,Vo(t)输出低电平-6.7V;-2.35<Vin(t)<4.35时,Vo(t)=2*Vin(t)-2;Vin(t)>4.35时,Vo(t)输出高电平6.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