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如何修改板框?

楼主(2013-03-25):
修改一块板子,要增加一块板框。怎么弄?

网友A:
楼主是要拼两块一样的板子吗?还是要把结构改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拼两块一样的板子吗?还是要把结构改大点?

结构改大。

网友A:
单层显示板框层,想改多大 就按P+L组合键画线,然后把多余的线删掉就可以了 如还有疑问 可加我qq:525305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层显示板框层,想改多大 就按P+L组合键画线,然后把多余的线删掉就可以了 如还有疑问 可加我qq:525305422

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