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PADS走的线总是不直

楼主(2013-03-25):
为啥pads走的线总是不直,总是有下图这个现象

网友A:
    你设置的是从焊盘中央出线吧,两边器件坐标不在一条线,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是从焊盘中央出线吧,两边器件坐标不在一条线,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PADS Router里面,请问如何设置不从焊盘中央出线呢?请指教.

网友:
    打上泪滴 就可以从中间出线了

网友:
    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B:
    设置出线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出线方向……

    这个板走线很漂亮啊,能发来欣赏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