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电路中电容的起降压作用正常吗?

楼主(2013-03-25):
弱弱的问一下,在DC/DC电源电路的输出端中,电容起到了降压作用,这样正常吗?且电容两端电压与什么有关

网友:
不是降压,是平滑,学过微积分的话自然就容易理解。

楼主:
哦,那是不是进入电容的电压应该是个周期变化的值,经电容后就是一个稳定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是不是进入电容的电压应该是个周期变化的值,经电容后就是一个稳定的电压值?

拿BUCK来举例,可以理解L和C组成滤波电路。

网友:
    在电源中,电容用于滤波的比较多

网友:
    要求不高的电路中会常常用到RC降压方式,但是电容没有起到降压,只是限流,再使用稳压管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