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原理图库的一个芯片引脚有很多GND怎么命名啊

楼主(2013-03-25):
5金币

capture 原理图库的一个芯片引脚有很多GND怎么命名啊         在做原理图库的时候 有一个芯片 有很多重复 GND  NC  VDD 引脚 当我把所有的引脚 都命名 同一个 名称的是候 发现会 报出一个错误 虽然这样 也 可以使用 但是我想请教各位 高手 有办法把这个 错误消除掉吗?  该如何设置下呢?

网友:
把所有GND的引脚属性里面的Type设置成Power类型的引脚你就可以全部命名为GND也不会报错了

网友(2013-06-03):
这个问题我们经常遇到,你可以将重复的芯片引脚属性有原来的Passive定义为Power属性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它们命名为GND1,GND2~~~,以此类推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最容易漏掉一些引脚!建议还是用第一种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