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2440芯片上没有用到的管脚怎么接

楼主(2013-03-25):
CMOS芯片不是不用的引脚都要接上拉的吗?我做的S3C2440上没用到的管脚很多,如IIC,I2S,USB device,camera,部分timer和uart的。请问这些管脚要怎么接?如果都要接上拉,那不是需要很多电阻?!

网友A:
好像有内部上下拉的,外面无需这么总是啦!应该是类似于FPGA可以设置输入和输出特性,可以选择上啦和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内部上下拉的,外面无需这么总是啦!应该是类似于FPGA可以设置输入和输出特性,可以选择上啦和下拉

那就是悬空就可以了?但是又有人说有些要接上拉。但是具体那些要接那些不用?

网友B:
告诉你方法,你看芯片资料中,如果某个端口是低电平有效,那么你就让这个端口接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方法,你看芯片资料中,如果某个端口是低电平有效,那么你就让这个端口接上拉。

輸入管腳才要做處理,輸出管腳一般可以不用理會。

CMOS 空接(Floating)電平的高低是不確定,高電平有效(High Active)沒處理也有可能會死人,除非像布拉斯基(Bluskly)講的,內部有上拉或下拉!

网友:
芯片資料中的管腳敘述有 "If it isn't used,....",告訴使用者哪些管腳不用時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例如:
XTOpll
If it isn't used, it has to be a floating pin.(不用要空接)

你寫的管腳都沒被提到,理論上可以空接不做處理,除非它的敘述有遺漏。

但上述是開機後管腳都不做任何規劃的情形,有一種狀況是使用者自己要檢查。

就是你將管腳功能做了規劃,但又沒做適當處理時,這個就不是芯片資料可以清楚告訴你的。

例如:
你啟動了 EINT(External Interrupt)管腳的功能,但又將它空接。CMOS 因浮接(Floating)導致接收到的電平不穩定,處理器一天到晚收到插斷(Interrupt)。

描述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C:
小弟覺得有點像在講廢話,失禮了!

樓主把輸入管腳如 UART RXD、UART CTS、I2C SDA、Timer Input 都上拉算了,這樣會安全點。

僅為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覺得有點像在講廢話,失禮了!

樓主把輸入管腳如 UART RXD、UART CTS、I2C SDA、Timer Input 都上拉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芯片的datasheet会给出引脚接法的,特别是GPIO引脚;注意看datasheet中的Pin Description以及该内容中的NOTE之类的内容,文档会明确告诉您引脚内部是否有上、下拉电阻,以及驱动能力是否可调,敏感引脚会告诉您在不使用的时候要如何处理。
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的推荐电路(很多山寨货都是直接拿recommand circuit用,不敢有二)。
对于I2C之类的协议电路,在使用中都是有规定的。

网友(2013-06-25):
coms悬空不接任何电平,万一处于一个中间电平很可能内部短路把你的芯片烧坏

网友D(2013-12-23):
引用 网友C:
小弟覺得有點像在講廢話,失禮了!

樓主把輸入管腳如 UART RXD、UART CTS、I2C SDA、Timer Input 都上拉 ...

感谢SuperGO对新人的无私帮助,小弟通读全文受益匪浅,在学习的过程还有如下几个疑问,还望SuperGO等大牛释疑:

1.小弟下了一份S3C2440的datasheet看了一下这几个管脚,在pin description中好像并没有讲这些管脚内部有IPD/IPU。
为什么上述几个管脚上拉就是安全的呢?如果上拉,上拉的电阻值应该怎么计算呢?(datasheet中没有描述)上拉的
电位应该是多少呢?(如果S3C2440是多个供电轨道3.3v/1.8v,这个是否应该在datasheet中的recommanded operation condition中查找?)

2.小弟在另外一份TI的datasheet中看到pin description中对有些管脚是有IPD/IPU的描述的(例如UART RXD就描述了I/O/Z  IPD),
不是很明白了,为什么在不使用UART功能的情况下,UART RXD外部上拉就是安全的。

网友:
顶一下,没有大牛给指点一下方向吗?或者给点谈这个的参考文献,小弟自己学习下

网友:
2440我是悬空处理的,么见到有烧片的

网友(2014-03-30):
引用 网友D:
感谢SuperGO对新人的无私帮助,小弟通读全文受益匪浅,在学习的过程还有如下几个疑问,还望SuperGO等大牛 ...

你把那份踢唉的datasheet上来看看,这个问题你了解串口通信原理和单片机IO结构应该就得解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SuperGO对新人的无私帮助,小弟通读全文受益匪浅,在学习的过程还有如下几个疑问,还望SuperGO等大牛 ...

因为串口是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