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怎么修改PCB的DRC错误提示大小

楼主(2013-03-25):
在PCB板画完之后,运行DRC检查,如果有没连的线,软件会以绿色的不等号标示出哪些没有连通;现在DRC检查完之后,需要放大很多倍之后,才能显示出来这些错误符号,怎么修改这些提示的大小。

网友A: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谢谢啊!  很好使,是我以前理解错了,以为往右拉是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很好使,是我以前理解错了,以为往右拉是变大。

网友:
一直使用软件默认。顺便说下,DRC设置如下小点可能会跑的快些,设置太大,DRC的速度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