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同一个IBIS模型,不同的导入方式symbol不一样

楼主(2013-03-25):
同一个IBIS模型,为什么不同的导入方式symbol不一样,左边是自己在designer里面手动导入,右边在siwave里面的SIWizard设置后,link designer生成的symbol,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网友A:
图片图片。。。。。IBIS模型不是一个symbol。是很多个PIN和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图片。。。。。IBIS模型不是一个symbol。是很多个PIN和Buffer

图片已经贴上去了,请看一下!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一个芯片上有不同的接口,比如I/O,或者OUTPUT、INPUT、三态等等。不同的接口模型不一样。具体要看IBIS里面的内容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呀。一个芯片上有不同的接口,比如I/O,或者OUTPUT、INPUT、三态等等。不同的接口模型不一样。具 ...

可是我在选择的时候,选的都是同一个output接口,就是IBIS里面的serdes_out中的tx_d66011_v11_320p,我把模型传上来,你看一下

网友A:
tx_d66011_v11_320p是OUTPUT,输出。驱动电源电平是1.1V。只能作为输出,不能作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_d66011_v11_320p是OUTPUT,输出。驱动电源电平是1.1V。只能作为输出,不能作为输入

是啊,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在两种导入方式上会有不同的symbol,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管他呢,样子是可以编辑的,看清IBIS里面的内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