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焊盘制作封装

楼主(2013-03-25):
    呵呵,各位大虾小弟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制作金手指的的焊盘封装?以前是在pads里做封装,一个一个焊盘的调整,不好准确地和结构的CAD对得上位置。不知道各位大侠是如何快速做这种类似的封装。谢谢!

网友:
    呵呵 同求啊 我每次做都是 一个个的放的

网友:
    为什么不是阵例?

网友:
    先设置好第一个焊盘的大小,然后右键选择step and repeat,选择方向,数量和焊盘之间的间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