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dc到3.3vdc的电源电路,但实际输出确是1.7vdc,怎么调整?

楼主(2013-03-25):
按照dcdc芯片的参考电路设计了12vdc到3.3vdc的电源电路,但实际输出确是1.7vdc,请大侠指教,这个一般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空载  或者参数有问题

网友:
    用电子负载慢慢从小加大负载看电压变化分析,你就一句话,其它什么都没有,叫人怎么给你分析?你当别人是神仙啊!现在很多求助帖要么发些支离破脆的截图,要么就像你一样一句话。你真的需要大家帮助就把完整的资料传上大家看看,不然都当娱乐随便说说。元件参数问题输出电压会低,别看DC-DC简单,LAYOUT问题也会造成带负载能力不好。

网友:
    调整一下取样电阻的比值

网友:
    调了不一定有用,这么简单的解决方法都不会帖主也太菜了吧

楼主:
    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