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ass-class是什么?

楼主(2013-03-26):
    小弟新手上路。请大神们指点!在约束管理器电气规则中,选择菜单object->create->class-class,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恳请指点!

网友A:
    应该是两CLASS之间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CLASS之间的间距

    大神,能具体点或举个例子?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有点疑问。如果是两个class之间的间距是不是应该在space规则中设置?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当你点了NET CLASS CLASS之后就会跳到spacing规则那边,这里的意思是当你的一根线在两个规则共同约束的情况下,优先选用哪个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具体点或举个例子?非常感谢!

可以试着设置值再走线测试下,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有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