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出错

楼主(2013-03-26):
orcad做的原理图在生成pads网络表时,提示说标示符出错,是怎么回事啊!急

网友:
沒圖沒真相,沒LOG不知錯在那兒?

楼主:
*  Create Netlist
*
********************************************************************************
Netlist Format: padspcb.dll
Design Name: E:\原理图\2000.DSN
257 Parts, 46 Library Parts, 250 Nets, 953 Pins
Creating Netlist...
WARNING: Name contains illegal characters 'IOB3 L', changed to X00023
Done

楼主:
出现这样的说明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WARNING: Name contains illegal characters 'IOB3 L', changed to X00023
-----------------------------------------------------------------------------------------

ORCAD 沒有說是錯誤,而是個警示。
說你使用了非法字符(可能是有空白)在『IOB3 L』字串中,所以 ORCAD 他把你更換成了 『X00023』
建議空白字符可以下底線或是減號替代。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