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兄们出光绘时产生这种错误报告如何清除?

楼主(2013-03-26):
    老兄们出光绘时产生这种错误报告如何清除?

楼主:
    组合焊盘的铜线我已经改到了1MIL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合焊盘的铜线我已经改到了1MIL还是不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05-1-1.html

楼主:
    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钢网时我不想出测试焊盘,明明可以输入隔离240个元件,可是我输入的根本就没80个,它为什么这样提示?

楼主:
    奇怪的哼,比如说T1-98的你一个个输入它就会提示省略字符串过长,如果就输入T就OK了,我想知道啥原因

网友:
    它说的是240个字符,不是240个器件。T63=3个字符。

楼主:
    逗号也算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