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简单的PCIE通道仿真请教

楼主(2013-03-26):
在PowerPC和V5芯片之间进行PCIE的数据传输,现在想简单看一下PCIE通道(一对差分线)的眼图,我的做法是,提取传输线的S参数,然后在端口两端加上驱动和接收的IBIS模型,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的。。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普通的V5芯片IBIS模型里面似乎没有支持PCIE的input接口(如PowerPC里面的serdes_out、serdes_in),

网友A:
serdes是相当高速的了。好像要AMI模型吧,具体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des是相当高速的了。好像要AMI模型吧,具体的不太清楚。

前辈有没有在ansoft里面做过关于AMI的仿真,求教一下仿真步奏?按照之前的思路,是不是把接收端换成AMI模型就行了?我把工程文件和模型传上来,前辈帮我看一下

网友A:
我也是自学,不是前辈。AMI我也不太了解啊,只是听说Serdes是用AMI模型,而且在Ansoft里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自学,不是前辈。AMI我也不太了解啊,只是听说Serdes是用AMI模型,而且在Ansoft里不好用。

请教一下,关于输出电压的问题,在prbs里面我设置了3.3v的电压,可从PowerPC的模型出来后,电压只有500mv了,查了一下IBIS模型的数据,里面有个Vmeas=550mv和voltage range,Vmeas是不是就是它的输出电压,voltage ranges是它的输入驱动电压?而且试了一下,Vmeas在外加DC电压的情况下,最大只能达到1.5v

网友:
据我所知不同的接口电平不一样,最高速率也不一样。Vmeas=550mv应该是(1电平+0电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