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割时候的铜皮直角

楼主(2013-03-26):
    电源分割时候的铜皮是否可以是直角,用直角有没有什么影响啊!例如ESD的影响。

网友:
    既然你考虑到这个影响, 就应该去避免它。45度切。

楼主:
    就是不确定到底会不会有影响,没有测过啊,有没有谁测试过,确实会有影响还是无所谓,因为好多焊盘也是直角做的

网友:
    可以设定为不是直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