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测试方案请教

楼主(2013-03-26):
  请教下:如何在产线上将被测产品的视频送入电脑测试,我见过别的公司有这样测试过
          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详细点,感谢

  • · vc|主题: 1, 订阅: 0

网友A:
樓主可能需要簡述一下是什麼樣的產品?用什麼樣的作業系統?影像導入電腦是要做什麼樣的測試?

前一陣子也是有個計劃,主板完成了、但子板進度落後。

遇到一個良心被狗吃了的老闆,硬是要我們用單板先做驗證。

軟件同仁只好將影像由 USB 串口送出來,顯示在電腦螢幕上。

當時感到非常的新奇,原來閹桌椅(Android)也能這樣玩。

但我問軟件同仁,這只是把影像由 USB 串口送出來,如何確認 LCD 界面沒問題?

他說︰不能確認!這只能驗證 CPU 和 Video RAM Buffer 是沒問題的,它只是把 Video RAM Buffer 裏面的資料送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可能需要簡述一下是什麼樣的產品?用什麼樣的作業系統?影像導入電腦是要做什麼樣的測試?

前一陣子 ...

感谢你热心的回复
          我们做的是数字电视机顶盒 我们想买市场上的采集卡拿回来在产线做测试,将机顶拿播放的视频用视频采集卡传送到电脑里做测试主要是测视频及音频信号的性能,我想知道具体的工作原理,及流程,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小弟非此專業,只能找些相關文章給您參考。

看起來大部份是透過電纜播放一張圖片,然後從機頂盒的輸出擷取圖像,和原播放的圖檔做比對。

网友:
Multi-device STB Testing using Round-Robin Method

上面說兩種比對方式,一種是和原圖像做比對,另一種是找台金樣板(Golden Sample)和它做比對。

网友A:
參考一下別人設計的測試系統

Black Box Testing - RT-TS-ST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別人設計的測試系統

Black Box Testing - RT-TS-STB-S

楼上给的资料很好,还想请教楼主下:
          如你上传的PDF档1中   Schematic of ATS environment for testing  with “golden reference” method 有几点不是很清楚 因刚接触。

我理解的 test 流程应该是从PC通过  DeKTec(调制播放卡)应用软件,播放音/视频信号,经PCI方式 送到 DeKTec(调制播放卡)后发送RF 信号,供机顶盒接收,机顶盒再将接收的RF信号解调的HDMI/CVBS/AUDIO SPDIF等信 号 送到HDMI/CVBS/Audio/SPDIF Switchers 后再选择一个信号通道,送给 RT-AV100经Ethernet cable 送到 LAN Switch 经过LAN Switch再送回给电脑测试 流程不知道是否正确?

以上流程中有几点不太清楚:
               1   HDMI/CVBS/Audio/SPDIF Switchers 电子开关通过什么方式控制,是串行总线吗,还是什么方式?

               2   自动化测试过程中,是不是用PC通过USB Or URTO来控制机顶盒的工作状态。

               3    机顶盒Output video/audio 可以转成Ethernet cable 来传送给电脑检查吗?,

               4   RT-AV100的功能是不是将video audio HDMI 等媒体信号转成Ethernet cable送给PC分析?

另: 可以说下测试流程吗? 本人马上要从事此项自动化测试工程, 感谢!

网友:
RT-AV100 型錄

网友:
對不起!小弟沒做過這行業,您提出的問題只能大家一起討論。

看起來您是對的,昨晚載到檔案只是快速看了一下,誤以為 DekTek 是影像擷取卡。

剛才瞧了一下 RT-AV100 的規格,發現這機器才是抓取機頂盒影像的設備。

Real time capture of SD, ED and HD video content up to 1080i60 from wide variety of digital or analog A/V sources.

Captures and stores images or video sequences to internal memory for on device image processing.

Live preview through LAN interface.

Transfers grabbed images/video to PC for future analyzes.

Captured content can be send to more than one client – multicast.

Allows easy image capture or video streaming of multiple A/V signals into single computing server which can be spatially dislocated from video source.

Automatic Video Signal and Standard Detection

Capture of digital or analog audio for 48 kHz with 24-bit resolution.

Sampling of analog video, audio and control signals up to 32MSPS for measurement of amplitude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signal.

Support and compliance with consumer and professional A/V standards It is DSP based platform which is capable to execute desired processing or analysis algorithm on captured audio and video content.

网友:
換我跟樓主討教一件事︰

影像抓回 PC 端,你們會用什麼軟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