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6):
板子是正着放的,我想在底层丝印加字符,在不翻转电路板的情况下,该怎么镜像字符呢?

想图片中那样?

网友A:
儿时的游戏:找个镜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儿时的游戏:找个镜子看看

X。。。。

^_^ 镜像 和 镜子 是一回事吧
你们两在说相声么?
理解的不错,就是您当前的这个快捷键
不知是没看懂,还是曲解?向女同事借镜子看看你屏幕中的 字...

网友:
如果使用 99se_sp6,建议再使用其热心网友 提供的 辅助工具:

protel99se 鼠标增强软件3.0 (不足:开启或关闭时响应有卡顿现象)
提示:这类辅助软件有时被人为添加木马的几率比较大,大家如找到合适版本后够用即可,完全没有必要追求最高版本而误中“木马”陷阱...

现在有很多的版本,一直收藏有这个当时从 pcbbbs 中下载的版本,看到99se,我将此工具的地址放在下面帖子的前部位置:

【给初学3-3】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 鱼 渔 ” & 提问的艺术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988&fromuid=63313

将帖子中的附件直接发到这里(不愿访问pcbbbs的可直接下载)

网友:
在PCB编辑界面,按数字3切换到3D模式,然后按住shift +鼠标右键,把它旋转到反面,再按数字2切换到平面PCB编辑界面。这个时候的底层的丝印都是正面显示的。调好后再旋转回正面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_^ 不必这么复杂吧。从99se到现在,执行移动(两次M+M)命令后,按 x 或 y 就是镜像操作了

网友(点评):
只是有些网友就是忘记再翻回去(或不会判断当前是正还是翻)导致制板回来后发现是反反的...

网友(点评):
直接点击字符在菜单中选中 镜像 选项即可。这取决与 你是想锻炼 左手 还是 右手 了 ^_^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镜像后必然要执行移动命令,移动+翻转: M+M+X或Y或空格+鼠标移动 )

网友:
20年后驱车 回看  儿时 看镜像物景的地方 时(拿块大点的玻璃反看诱人的景色),
发现对面的山头 被挖空了,后面的山头 以及周边的很多山头都没挖空了

小时流水常年不断的 沟壑 早已断流,床般大的石头 现已蜕变为小小的沙粒(才20年的光景)

看着图片中的深坑,感慨 人 这个高级动物  真是太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