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6):
    初出茅庐 有太多地方不懂!所以问题也比较多 问的问题也很模糊
    请问这个电路主要用于哪方面呢?
图中的V1是?T1变压器的PCB封装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V1是电子管。

网友B:
    真空管(英文:Vacuum Tube)是一种电子元件,在电路中控制电子的流动。原理圖上面的是個五极管。

网友C:
    关于前面的变压器以及二极管的话,他们构成的是全波整流电路。
    具体参考资料见附件

    其实整个电路就是一个串联型直流稳压电路,通过控制反馈来调整输出电压。具体可参考该部分内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前面的变压器以及二极管的话,他们构成的是全波整流电路。
    具体参考资料见附件

谢谢!{:soso__16700436062509632363_1:}
    正在学习中 很多问题都得从头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是电子管。

谢谢!
    刚开始学原理 正在摸索中!之前画PCB可说是没见过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管(英文:Vacuum Tube)是一种电子元件,在电路中控制电子的流动。原理圖上面的是個五极管。

    谢谢!
    努力学习中!
刚开始学原理 正在摸索中!
以后还得多多请教大家

网友:
    3Q 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