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大家有没有将测得的TDR数据转换成S参数的方法和经验啊,我最近在研究。

楼主(2013-03-26):
单位有台高速示波器,可以测试TDR,但是没有VNA,现在想得到S参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测得的TDR数据装换成S参数,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
S参数是频域的参数,TDR测试是发送一个脉冲波到被测件,测试其反射波,脉冲波上升时间是用户设定的,如30ps的上升时间,这个在频域只对应一个频点,其他的频点没有数据啊,难道你要测试n次?我觉得这个换算不现实啊

网友(2013-05-22):
Intel的测量插损的方法:SET2DILL,是使用TDR模块获取阻抗信息经软件算法得到插入损耗值,但也不是S参数

网友(2014-02-20):
TDR里面有个内嵌软件叫 ICONNECT  可以实现!  SET2DILL得到的是差损,单位是DB/I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