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P Wizard 导出的0603封装打开后是空白的?

楼主(2013-03-26):
为什么我从LP Wizard10.3.2导出0603封装,在allegro 16.3中打开后发现是空白的?本人新手,求大神指导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该啥原因。生成的任何封装都没有焊盘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该啥原因。生成的任何封装都没有焊盘出现。

没焊盘是因为调用路径设置不对,但我的只是小的贴片封装啥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焊盘是因为调用路径设置不对,但我的只是小的贴片封装啥都没有!

嗯,你说的是对的,重新调整后可以生成,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你说的是对的,重新调整后可以生成,谢谢。

问一下楼主怎么调整 方法分享一下  因为我尝试的结果是每做一个封装它就生成一个文件夹包含这个封装的焊盘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怎么调整 方法分享一下  因为我尝试的结果是每做一个封装它就生成一个文件夹包含这个封装的焊盘 ...

我也是这样啊,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求助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啊,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求助大神了!!!

所以我果断的换成fpm封装生成器 不用这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果断的换成fpm封装生成器 不用这软件

给个下载地址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下载地址吧 谢谢

论坛里面就有啊 搜索一下帖子  封装生成器f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果断的换成fpm封装生成器 不用这软件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果断的换成fpm封装生成器 不用这软件

用了FPM,生成的封装很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