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中如何走平行的弧形线

楼主(2013-03-26):
1、如题,如何走出平行的弧形线,我知道要先走线然后右击Add arc,但这种方法很笨拙,比如有时圆弧的方向不好控制,圆弧的大小也不一定符合我们的要求。有没有一种简便而又精准的方法根据自己的需求画狐(例如在Autocad中画圆弧一样)。

2、如图中绿色圈出部分,当我的元件按一定角度摆放后(例如30度),从引脚走线时,有没有办法让走线的方向和焊盘引脚垂直成90度角?

欢迎各位建言,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在圆弧的中心点画直线,然后Pull Art
1.首先先找到你这个扇形PCB圆弧的中心,设为设计的原点。

2.走两条经过原点的走线,一条长一点,一条短一点,两条要求原点左右对称。(两条弧线的平行间距为,两条线段长度之差的一半)

3.选中走线,Pull Art.

4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可以选中元器件,右键Radial Move,调整半径原件就垂直你的平行走线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在圆弧的中心点画直线,然后Pull Art
1.首先先找到你这个扇形PCB圆弧的中心,设为设计的原点。 ...

首先,十分感谢你的耐心回复。可是我还是存有疑问:

1、对于第一个问题,好像只有2D line可以使用Pull arc的功能。而且要怎么精准控制间距呢?

2、使用旋转和极性功能旋转元件如何做到元件引脚刚好精准的和走线垂直。如果是通过调整方法来实现,那我可以直接调整走线的方向即可。

以上,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十分感谢你的耐心回复。可是我还是存有疑问:

1、对于第一个问题,好像只有2D line可以使用Pull ...

2D线可以设置为COPPER,间距的问题:要善于运用栅格,参见上面恢复的第二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十分感谢你的耐心回复。可是我还是存有疑问:

1、对于第一个问题,好像只有2D line可以使用Pull ...

非要用走线的话,就到Router 里选中直的走线,右键Create/Modify Art。其他步骤同上(记得设置栅格可以处理的更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走线的话,就到Router 里选中直的走线,右键Create/Modify Art。其他步骤同上(记得设置栅格可以处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2021-03-02):
引用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走线的话,就到Router 里选中直的走线,右键Create/Modify Art。其他步骤同上(记得设置栅格可以处 ...

你好!请教一下,倒数第二张图的放射状网格是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倒数第二张图的放射状网格是怎么调出来的?

选中元件,右键radial move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中元件,右键radial move就出来了。

    明白了,感谢!

网友:
    router走线的时候 shift+F   follow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