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向减法器推导公式对不对??

楼主(2013-03-26):
我的问题在附件里面,请大家帮我解答下疑惑,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至于为什么不是(U1-U+)/R1=(U2-U+)/R2==>该公式数值上是相等的,但是你要考虑电流的方向。两者的电流方向刚好相反!所以别人推倒的公式和你理解的不同了。。

网友:
如果R1=R2,R3=R4,那么感觉就是一个同相加法电路。Uo=U1+U2

至于为什么不是(U1-U+)/R1=(U2-U+)/R2的话,数值上是相等的,但是你要考虑电流的方向。两者的电流方向刚好相反!

楼主:
恩,现在我就是对同向端R1,R2没有电流流过,所以I1=I2,这个公式觉得有问题,可是人家推导出来的公式就那样,为什么呢?根据人家的公式,R1,R2的电流应该是相反的吧?
现在重点帮我弄清楚,图中那个公式吧

楼主:
搞模拟电路的人呢?COME ON ~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回答了么?

网友A:
書上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書上說的

∑_(i=1)^n▒((U_i-U_+)/R_i ) =0;即有∑_(i=1)^n▒(U_i/R_i ) =U_+*∑_(i=1)^n▒(1/R_i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書上說的

看来直接从word文档copy会乱码,尴尬。
上面的图片公式是版主公式的推导过程,个人推导的,写的不完整。
解释下,因为运放虚断,I=0,所以有第一个公式。经过移项,可以得到第二个公式,然后等号右边等于版主的Uth/Rth,最后做个乘法就可以得出版主的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