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OGIC加上OFF-SHEET PAGE后和网络标号叠在一起有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3-03-26):
如图所示,上面2个自动加上的页码,和网络表很混乱的叠在一起,根本没法选择其中一个,只能旋转90°后手动分开,可太麻烦了。怎么自动达到下面那种效果?

网友A:
搞成这样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成这样你看?

请问怎么设置的?是自动变成这样,还是手动改的?我是PADS2005 SP2

网友A:
只能一上一下,其它方式貌似都不好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一上一下,其它方式貌似都不好使呀

我试了,的确只能达到你那个效果。不过我搞不明白,这么个正规的软件连这点功能都没有?

网友B:
    选择不到的话 用TAB 键,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不到的话 用TAB 键,可以试试!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你说选择不到叠在一起的字符嘛,用TAB 可以循环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选择不到叠在一起的字符嘛,用TAB 可以循环选择的。

没用的。TAB貌似只在PADS LAYOUT有效。就算能选也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的。TAB貌似只在PADS LAYOUT有效。就算能选也太麻烦了

没招了,很遗憾,没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招了,很遗憾,没帮上忙!

看来只能接受现实了 也许新版本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接受现实了 也许新版本会好些。

    把页面显示关掉吧

网友(2013-05-30):
    这一点,确实让人头痛,真是搞不懂它做得这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