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6):
    各位遇到的拼板方式中鸳鸯板的多不多呢?到底能不能提高贴片效率呀?

网友:
    可以啊,我们公司首先考虑阴阳拼板

网友A:
    正反面贴片面积相当的话,区别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反面贴片面积相当的话,区别就不大了。

还是有区别的,最起码能节省正反面切换的换线时间。

网友:
    可以只做一张钢网。

楼主:
    谢谢大家啊,目前量产做的不是鸳鸯板,正反面元器件也差不多。做的是2*4的拼板,很小的一快监控板,38*38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