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使用tools 中bill of materials 时出现问题有图

楼主(2013-03-26):
在使用tools 中bill of materials 时出现问题

网友:
ORCAD 告訴你說 PATH 不存在,問你要不要去瀏覽其他的路徑(PATH)。

你可以先在下圖的紅色方框中先確定路徑是存在的,之後就不會彈出詢問的告示。

楼主:
有换到F盘下,但是还是不对

楼主:
路径设置有什么具体要求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径设置有什么具体要求没?

(1)最好不要有中文字的路徑,ORCAD 是外國軟件,不支持多國語言。
(2)路徑命名不要有空白字符。可用底線代替空白字符。
(3)使用上面圖片所指出的去點選路徑,盡量不要自己去打字輸入路徑(防止打錯字,或是路徑不在)。
(4)注意路徑上是否有權限去存取。(特別是使用網路硬盤)

楼主:
好滴,我去试试,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