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椭圆孔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03-26):
一直以来不知道PCB板椭圆孔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小的孔还做的这么光滑。还有那些PCB板上开的小槽,什么样的槽都能开一样。真是奇怪。请教了,谢谢!!!

网友:
一般可分两种啊,1,钻出来; 2,用铣刀铣出来.

网友:
一般槽孔可以做多宽呢? PTH:0.5MM,  NPTH:0.8MM

网友:
我也想知道椭圆形孔一般板厂的制程能力,比如A mmXB mm范围可以做?

网友(点评):
椭圆形孔一般最小宽度:PTH:0.5MM, NPTH:0.8MM

网友:
一般槽宽最小0.6mm,长则没有限制

网友(点评):
一般最小宽度:PTH:0.5MM, NPTH:0.8MM

网友(2013-12-20):
一般1:2以上 不然容易做偏或做成S型  我一般都是做PTH  0.8以上的 不过有见到过别人做过PTH 0.5X1.1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