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pice报错ERROR -- Invalid number

楼主(2013-03-26):
用capture建了一个简单的工程,仿真是报错如下:
ERROR -- Invalid number
不知道是我这个电阻的全局参数哪设错了还是怎么回事,还请高手们指点,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两天了!附件是我的工程。

楼主:
为啥么人呢,这个版好冷清啊,自己先顶起!

网友A:
參考圖片。將 R 改成 {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圖片。將 R 改成 {R}。

感谢版主的回复,解决了困扰我两天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用model parameter的话,model name和parameter name分别填什么呢?为什么我怎么试都报错呢?

网友A:
先看看
http://academicaffairs.dlit.edu. ... /img/385/99.2.8.pdf 第10-6頁到 10-11頁左右
http://ezphysics.nchu.edu.tw/prophys/ael/File/101/ex2s.pdf
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
http://academicaffairs.dlit.edu.tw/ezcatfiles/b002/img/img/385/99.2.8.pdf 第10-6頁到 10-11頁 ...

谢谢斑竹的分享。